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夹持一张塑料薄膜

楼主(2017-08-05):
       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夹持一张塑料薄膜?薄膜厚度1mm左右,和A4纸硬度相当,膜宽度80慢慢,整卷,不导磁,之前打算用电磁吸盘,但是为了让膜方便运动,电磁铁和被吸附物组成的夹持机构之间需要有5mm以上间隔,而且中间有膜,查了下电磁铁的资料,这样电磁铁基本没力了,而我需要5kg左右的夹持力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要太复杂,尽量别用电机,周末愉快!

补充内容 (2017-8-5 10:29):
膜已在图示位置,隐藏了相关零件,只需要夹持膜就行

网友A:
这个感觉就是要变魔术或者磁悬浮技术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就是要变魔术或者磁悬浮技术了哈

膜本来就在那位置,只需要夹持住往前拉

网友(点评):
气吸如何

楼主:
引用 楼主:
膜本来就在那位置,只需要夹持住往前拉

办法挺好,可以的,我这还是想用电动方式,因为用气的话还得外加供气设备,麻烦,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方式,谢谢

楼主:
大家都在休息啊

网友B:
有A4纸的硬度可以直接采用气缸做为夹紧力,压紧块采用聚氨酯牛筋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A4纸的硬度可以直接采用气缸做为夹紧力,压紧块采用聚氨酯牛筋块

谢谢,不想陪一堆附属设备

网友:
轴承加弹簧

网友C:
要静止不动很简单,但是你这要求薄膜运动,可靠的方案大概率会有导向,滚动体。这样一来,零件数量和成本或许会超出你最初的估计,你得舍得下成本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静止不动很简单,但是你这要求薄膜运动,可靠的方案大概率会有导向,滚动体。这样一来,零件数量和成本或 ...

导向都好说,我直接用丝杠螺母副,把夹持的机构放在螺母上,直接用伸缩式电磁铁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