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异型钢板零件加工方式

楼主(2017-08-05):
       敬爱的各位机械社区的长老们:初入机械这行,请教下图下这种形状的零件怎么加工方便。 有几种较简单方法,做样、量产的方式。

          材质45#钢

网友A:
量大、料长的话用冷弯成型机加工,短料考虑模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料长的话用冷弯成型机加工,短料考虑模压

零件长70mm  ,冷弯成型,是不是直接弯一根长料,切断到零件尺寸即可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长70mm  ,冷弯成型,是不是直接弯一根长料,切断到零件尺寸即可使用?

是的,原料是整卷钢带,成型后可截至所需尺寸

网友B:
2毫米厚的中碳钢板肯定是模具冲压了啊;话说45#钢没有这么薄的把 ,是不是你材料搞错了

网友:
尺寸太小,好像只能用冷冲压成型,折弯设备好像很难完成。

网友:
量大的话,开模,冲压,量小或者是做样件的话,可以考虑机加工的

网友C:
是45#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毫米厚的中碳钢板肯定是模具冲压了啊;话说45#钢没有这么薄的把 ,是不是你材料搞错了

谢谢!最后用材料我还没确认过,打样的话可以选的材料就很多。
这些现在头疼后面量产的工艺怎么做, 问了很多模具师父,他们觉得弯和弯之间的圆弧成型起来非常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45#钢吗?

量产的话会选择  Q235、Q345 这些材料。 主要对产量的工艺中能否把圆弧保证尺寸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