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减速机?

楼主(2017-08-05):
哪里查的到尺寸? NRV63/100-Y0.37-1F

网友:
你去问问湖北科峰

网友A:
蜗轮蜗杆减速机

这个问题很奇怪

如果身边没有这个减速机,要这个尺寸应该是设计使用

既然打算使用这种减速机,就应该有该减速机的技术资料

就算没有,也应该向供应商索要

仅提供型号,没有谁能告诉你具体尺寸,

不同厂家的同型号产品尺寸也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蜗杆减速机

这个问题很奇怪

图纸上标注是这个型号,但是网上也没有找到,图纸上也没有写具体厂家什么的,是以前的设备,早就发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上标注是这个型号,但是网上也没有找到,图纸上也没有写具体厂家什么的,是以前的设备,早就发走了。

既然是发走的设备,现在要来作备件还是再生产?
如果是再生产,比较简单,根据设备要求重新选型,

如果是作为配件,那就得从源头上查(仓库、采购)

确定生产厂家,获取资料

如果实在查不到,

那只能根据原图纸确定减速机安装尺寸、中心高、轴径等参数,

再找类似的减速机厂家进行匹配

网友:
楼主先把类型确定出来啊

网友B:
查尺寸,上马宝.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尺寸,上马宝.com。

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