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学习成长之路-高级配合03

楼主(2017-08-05):
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同大家分享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能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感到很荣幸。我不是soliworks高手,也有很多不懂的问题和操作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同大家交流学习。大家可以把平时遇到的问题说出来一起讨论,也可以分享一下设计心得。社区朋友们的回复是对我最大支持!

前面分享了单个零件利用配合参考可以快速插入到装配体。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插入一个零件的同时可以把相关的零件也插入同时配合好,并且如果有相关的特征孔能自动打孔呢?sw中的智能零部件就可以满足这一功能。在插入导轨挡块的同时把固定螺钉和螺钉孔都在打在底梁上如下图:

接下来我们就实现这样的效果,(这节难度较高,大家如果学习,可以建个装配体和类似的挡块零件跟着做,遇到问题可以在下面回复)

大体操作步骤:
(1)螺纹孔的绘制:配合好挡块零件——在装配体中编辑基体零件——异形孔向导打孔——退出编辑零部件 。

(2)智能零部件选择:插入螺钉(这里用的是智能扣件一次性插入,也可以通过toolbox工具库逐个插入)——选择“制作智能零部件”按钮——在第一选框里选择“导轨挡块”,第二选框里选择螺钉,第三选框里选择螺钉孔,制作完成。

(3)制作完成后在左边的特征树里挡块零件那出现一个闪电图标(不同版本图标会有不同)再插入一个挡块零件——点击左侧特征树零件——在右侧视图也会出现一个闪电图标——点击右侧闪电图标——在出现的对话框参考那选择基体零件底面——点对号智能零部件完成。

(4)把挡块零件放入设计库方便以后调用。

初次写这么复杂的教程有很多不足,不知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思考:1、这种装配方式有什么优缺点呢?
      2、什么情况下适合这装配方式?
      3、您用过这种装配方式吗?

网友:
老铁,动作有点快了(或者帧率低了),下次稍稍照顾一下我们这种眼神不好使的,一个gif反复看了好几次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啊老铁,下次注意。过会做个视频试试

网友:
老铁 有SW的教程视频吗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点评):
视频应该有,我整理一下发

网友:
教程做的不错,能上传个操作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A:
说下遇到的问题,2014版本,偶尔会出现孔特征丢失的情况(发生在编辑零件的时候,底孔偶尔没有正确传递到配合的零件上)

也可能是我操作的方式不对

这个确实相当实用,给楼主点赞

PS:GIF录屏软件默认帧率是8,调整到24就不会卡顿了

网友:
好牛掰啊  俺都是一个一个画好了再插入标准件,阵列的

网友:
这种关联在我的sw2014里很容易报黄或报红
搞得我都怀疑人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遇到的问题,2014版本,偶尔会出现孔特征丢失的情况(发生在编辑零件的时候,底孔偶尔没有正确传递到配 ...

有可能是底孔的位置没有关联到要配合的智能零件上,你查一下空的位置有没有完全定义。

网友:
智能零部件装配,适合多个紧固件组件一起多次装配,效率高修改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点评):
对,适合一些经常使用的固定组合,比如轴承座,门把手,门锁等

网友:
再此支持一下,O(∩_∩)O哈!

网友B:
最后一个看不太懂,放入库 方便调用时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看不太懂,放入库 方便调用时啥意思

在sw 视图框右边有个设计库,可以把零件放入到里面。以后如果再用到这样的零件,找到零件直接拖拽就可以了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90330-1-1.html 里面有把零件从设计库拖出的例子。

网友:
没有用过,用配钻的方法来定位零件上的孔,相当于自上而下设计螺栓孔,谢谢分享!

网友(2018-04-20):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