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螺丝和平头螺丝问题

楼主(2017-08-05):
我这有两个问题希望大神能够帮助解答:
1、我看网上说平头螺丝比沉头螺丝受力大一些,这个力说的轴向的拉力吗,因为我觉得两者的剪切力应该是一样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
2、沉头螺丝和平头螺丝在选取上除了外观因素,还应考虑哪些因素。
再次感谢!

网友:
什么问题,没看明白呢

网友:
选沉孔的很多都是装配需要把

网友A:
平头螺丝头可以大,强度大点,沉头螺丝,头小易坏。
还有除了用沉头垫圈外,沉头螺钉的安装尺寸要求高。
沉头可以以较小的尺寸隐蔽在平面下。

网友:
平头连接可靠,沉头对误差敏感,可靠性差,如无对外观有特别要求一般用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头螺丝头可以大,强度大点,沉头螺丝,头小易坏。
还有除了用沉头垫圈外,沉头螺钉的安装尺寸要求高。
 ...

相同机械性能,例如8.8级,相同的外径,两者所能承受的极限拉力(或者最大剪切力)是不是平头螺丝更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同机械性能,例如8.8级,相同的外径,两者所能承受的极限拉力(或者最大剪切力)是不是平头螺丝更大。
 ...

假定其作用力都作用在螺纹根部

网友:
螺栓承力有径向和轴向之分。但是怎么也套不到网上那说法去啊

网友B:
受力又不是靠脑袋,靠的是螺纹。

网友:
两者轴向拉力相同,但两者的放松扭力估计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又不是靠脑袋,靠的是螺纹。

我也是没明白网上所说的意思,所以在这问问,因为剪切力应该是在连接处的断面,相同螺纹直径、相同材料应该是一样的。轴向拉力作用位置应该在螺纹根部和头相连的地方,网上说的力大是不是说的这个,施加扭矩应该也一样,因为我遇到过扭矩过大,螺丝从螺纹根部断裂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机械性能,例如8.8级,相同的外径,两者所能承受的极限拉力(或者最大剪切力)是不是平头螺丝更大。
...

达到同样级别的其所能承受的极限拉力(或者最大剪切力)应都达标的

网友:
平头螺钉可以加平垫片弹垫而沉头螺钉只能加带锥度的垫片
平头螺钉可以露在外面也可以在沉孔里,而沉头螺钉一般只在沉头孔里

网友(2017-09-08):
沉头的优点是隐藏螺丝,不受干涩,平头是装配方便,加修方便。

网友:
沉头和平头。
用国标称呼好不好,哪种是平头哪种是沉头。我看楼上各位理解的都不一样

网友(2020-07-18):
我记得以前有个老师说过,在标准上没有螺丝这种叫法,要么螺钉要么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