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正压力很大,摩擦力也很大么

楼主(2017-08-05):
比如说2个轴,上面的以200吨的压力压在下面的上面,转动,那么是不是只要压力够大就不用联轴器了~~~~

网友:
轴要装在轴承上

网友A:
还是好好分析受力吧。摩擦力大,负载也大,你怎么转?
转动过程中脱了怎么办,速度不一致怎么办?

网友(点评):
有没这种可能,垂直重力,200t的家伙也是很难想象。原理上是可行的。还要看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好好分析受力吧。摩擦力大,负载也大,你怎么转?
转动过程中脱了怎么办,速度不一致怎么办?

F=uN这个理论没错吧,就是说正压力一直大,摩擦力也一直大

网友B:
问题缺少条件:

转速、接触面大小及表面质量、负载大小、启动加速度,

这些条件都没有,就不可能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缺少条件:

转速、接触面大小及表面质量、负载大小、启动加速度,

转速断续很小,表面质量你指的是粗超度?,负载很大,断续一次旋转15度左右,油缸推动,速度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速断续很小,表面质量你指的是粗超度?,负载很大,断续一次旋转15度左右,油缸推动,速度慢

为什么不计算一下扭矩呢

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对摩擦力影响很大,

而摩擦力就是驱动力,

再根据接触面直径求出扭矩

根据负载及速度求出所需扭矩是否匹配

话说回来:为啥要这么干?

楼主:
说来话长了。
因为缺少数据,我是准备这么分析的。
已知一根轴,从照片上测绘下来的,但是不知道扭矩,我准备照破坏键槽的扭矩来计算。这样就得出了扭矩。
现在我做的轴和他的有所不同,我的是2截的,连接位置是直接锻出来的,类似法兰然后直接螺栓连接,我想用铰制螺栓连接,扭矩除螺栓数量,然后算剪切~~~。
如果用普通螺栓的,因为轴向力太大了,有200吨,再加上自身的重量,估计要230以上了,螺栓提供的摩擦应该很小了,是不是就忽略了?

我是思路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计算一下扭矩呢

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对摩擦力影响很大,

楼上~~回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话长了。
因为缺少数据,我是准备这么分析的。
已知一根轴,从照片上测绘下来的,但是不知道扭矩,我 ...

思路是这样,你的这种做法也就是一个联轴器

网友:
是的。很多摩擦片连轴器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就以四辊轧机来说传动工作辊支承辊也会跟着转动,但是具体力量还需计算。

网友:
摩擦力还要看摩擦系数哦

网友:
摩擦系数小的话,就不一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来话长了。
因为缺少数据,我是准备这么分析的。
已知一根轴,从照片上测绘下来的,但是不知道扭矩,我 ...

你的思路不符常理。除非特殊场合才有可能。法兰螺栓连接和平面自重摩擦力来传递扭矩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思路不符常理。除非特殊场合才有可能。法兰螺栓连接和平面自重摩擦力来传递扭矩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想说螺栓提供的摩擦力更大一些么,因为螺栓那个力矩大?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结构综合分析才行的,只考虑压力和摩擦力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思路不符常理。除非特殊场合才有可能。法兰螺栓连接和平面自重摩擦力来传递扭矩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

现在是这样,就是这样的2个轴,上面的法兰是直接锻出来的。我上面弄了16个40的铰制孔螺栓,纯剪切,没有考虑轴向力提供的摩擦力,结果不合格

楼主:
我把极限扭矩换一个小值通过了,开始按照轴断裂取值显然不合理,实际工作没有这么大的扭矩

网友D:
扭矩过大的话,表面的摩擦力也不够大,那么就会导致打滑现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矩过大的话,表面的摩擦力也不够大,那么就会导致打滑现象的

现在即使是在没有摩擦(两轴不接触的情况下)依然扭矩满足

网友:
这扭矩看来是设想的太不着边了,一会儿想仅靠平面摩擦力,一会儿要扭断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就是这样的2个轴,上面的法兰是直接锻出来的。我上面弄了16个40的铰制孔螺栓,纯剪切,没有 ...

还有啊,你那图是扭矩吗?看着像侧向力

楼主:
这个不是扭矩。是把扭矩转化成销子上的剪切力。是在不考虑摩擦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

网友B:
应力分析的是销吗?

16个40的销被剪断,得多大扭矩?

事实我依然没有弄明白这么大的扭矩从哪来的

负载重200T和扭矩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负载重力方向与轴心线平行,

那么轴所需扭矩应根据负载重力产生的摩擦力或其它外力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力分析的是销吗?

16个40的销被剪断,得多大扭矩?

200吨压在一个盘子上,盘子下面一个轴,盘子要旋转,一次旋转一个15度,下面有油缸侧面在推。扭矩来自200吨的东西,东西不转,盘子转,东西阻碍了盘子转动,形成扭矩。
问题是现在不知道多大扭矩。
以前的时候,我按照把轴扭断来计算,结果数值太大。
现在我按照油缸下面推(销子)的形成的极限扭矩来算的,得出的扭矩,再来计算轴与轴连接需要多少销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吨压在一个盘子上,盘子下面一个轴,盘子要旋转,一次旋转一个15度,下面有油缸侧面在推。扭矩来自200 ...

照你这么说的话,阻力主要来自200T的重物与盘子之间的摩擦力,

按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计算,摩擦力大概3X10^5N,

当然,这只考虑纯摩擦的情况,没考虑重物与盘之间是否存在剪切力
现在还缺少盘子与重物接触面尺寸,以得出扭矩

楼主:
重物具体物料还不清楚,是某种矿石。
不过不要紧了,下面销子的破坏力矩算的。

网友(点评):
某种矿山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说的话,阻力主要来自200T的重物与盘子之间的摩擦力,

按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计算,摩擦力大 ...

烧窑的。
烧的什么东西不知道
有实物
现在是仿着做一个,尺寸比那个小。但是设备尺寸强度刚度稳定性都要好些。所以是反过来推算的。我也是经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说的话,阻力主要来自200T的重物与盘子之间的摩擦力,

按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计算,摩擦力大 ...

这样的 。中间轴断开

网友B:
这么看来工况有点复杂,很多未知因素

那就按销子剪切力反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工况有点复杂,很多未知因素

那就按销子剪切力反推吧

是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