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铸造

楼主(2017-08-05):
大家好!最近需要做一个球头零件,头部带螺纹,打算用铸造工艺,材料使用铝合金,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精铸没问题。

网友:
压铸可以

网友:
精铸是可以的,但模具费用要先付的

网友A:
螺纹那部分应该考虑机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那部分应该考虑机加工吧

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不加工,如何和螺母来配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工,如何和螺母来配合啊

不可以铸造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铸造出来吗?

可以,但是精度会有问题的,螺栓和螺母之间的间隙会很大的,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精度会有问题的,螺栓和螺母之间的间隙会很大的,影响性能

了解,谢谢

网友(2017-09-30):
精密铸造,但螺纹精度及公差是多少?一般靠机加工才能解决吧?

网友B(2017-12-08):
楼主最后采用的什么办法,可否透露?

楼主(2018-08-16):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采用的什么办法,可否透露?

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