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5在win10系统中不显示基准面

楼主(2017-08-05):
大家好:
  在最近使用SW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在草绘状态下,不显示基准面;
如图:
  图一是在点击“草图绘制”按钮后出现选择基准面的状态;
  图二是在“草绘状态”下,草绘时不显示默认基准面,但是自己新建的基准面会正常显示;
  在绘制零件时,第一步做完,做第二步时需要找基准面,这个情况下,看不到基准面,需要手动在侧边树枝中找基准面,当鼠标移动到树枝中的基准面时,就能看到基准面了,鼠标移开又看不见了。

  求大神帮忙,怎么设置才能让基准面正常显示;(PS:系统是win10 64位 企业版)

补充内容 (2017-8-7 09:59):

补充内容 (2017-8-7 10:02):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补充一下:4楼第一个动画是正解!

网友A:
进入草图那必然是已经锁定了一个基准面作为草图面了,所以你再怎么画也还是在这个面上。

网友B:
楼主的需求比较奇特……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一般我是这么干的:

偶尔也会这么干:

网友C:
我觉得你是感觉基准面很碍事把,我有时也会这么觉的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需要 选择显示主要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草图那必然是已经锁定了一个基准面作为草图面了,所以你再怎么画也还是在这个面上。

嗯嗯,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我举个例子说一下:在草图状态下画了一个圆,拉伸后成为一个实体,现在的状态下,理论上是能看到默认基准面的,但是实际上看不到基准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需求比较奇特……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一般我是这么干的:

:handshake谢谢,谢谢,我要的就是你第一个动画里操作的结果,全选基准面,然后让它显示,真的很感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是感觉基准面很碍事把,我有时也会这么觉的

我是觉得没有基准面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win10了,winxp就这样,有什么问题吗,如楼上所说,在二维草图绘制状态下,你操心基准面颜色是几个意思

4楼第一个动画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