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铣削阿基米德线程序该如何编辑

楼主(2017-08-05):
       最近新开发一款产品,用到阿基米德线微调整结构精度在+-0.01。之前阿基米德线加工程序都是UG来编辑的程序内容太大,后又发现起点和终点都会卡不够顺滑。现在想用宏程序来加工又发现自己编辑的不对不能用!上度娘又看不忒懂,求大神们指教指教。谢谢! 铣削刀具是2MM带刀补
       以下图1是行程3.6MM
       图2是行程2MM,在行程3.6MM的基础上截取2MM行程。

网友A:
可以搞,其实二者的本质都是一样,二者都是计算出点,走点。对于机床而言,1和0.999是没区别的。不光滑可能还是机床重复定位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B:
可以编的,需要有阿基米德螺旋线公式,就可以编宏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其实二者的本质都是一样,二者都是计算出点,走点。对于机床而言,1和0.999是没区别的。不光滑可能 ...

设备是台湾高锋原装进口,象限点、重复定位、主轴跳动精度都是半年一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编的,需要有阿基米德螺旋线公式,就可以编宏程序了

我自己宏程序用的少,用宏程序铣阿基米德线也是第一次。能否编辑一段程序来给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这种形式的宏程序,可以参考椭圆的宏程序编制来做的,至于刀补的话,都是可以后来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