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斜面零件设计制图问题

楼主(2017-08-05):
各位老师好,请教这张图纸的画法和标注。
如图,这个零件斜面要加工一组法兰孔,如何确定中心的位置,怎样标注呢,求论坛里老师指点,谢谢!
这张图纸画的感觉有点问题的,标注也不明确,感觉中心无法确定。

网友A:
根据图纸的标注,可以用软件画个立体图,然后斜面的中心不就找到啦

网友:
我看也是少了42孔的定位尺寸,图也挺怪总觉得有些扭。

网友:
应当是斜面梯形型心偏向长底边

网友B:
布局有大问题啊!
应该利用旋转投影以作摆正,然后标注吧

网友(点评):
支持,先摆正,再标注

网友(点评):
支持,图上标注有问题,再正视平面,在平面上确定基准标注孔位。

网友(点评):
但是问题是摆正好像比较难摆,摆一个实体至少要投影-转动两次循环。

网友(点评):
那也得做

网友:
以加工基准做出标注,方便测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纸的标注,可以用软件画个立体图,然后斜面的中心不就找到啦

画三维立体图也得确定中心位置啊,现在从二维图上不知道怎么确定中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有大问题啊!
应该利用旋转投影以作摆正,然后标注吧

不理解,怎么确定中心位置呢

网友:
个人绘制这种图的习惯是先确定一个基准面和原点,特殊位置的定位中心一般给出XYZ的点坐标,方便数控设备定位,打孔的这种一般再给出与XYZ轴的夹角,或者干脆用极坐标标注……不过提前要和机加的师傅通气,各个公司的习惯都不一样

网友:
想想你建模的时候是怎么画这俩孔的,不得先建一个辅助基准面,把斜面画出来再在斜面上打孔吗
加工也是一样,所以标注尺寸,你需要把工艺基准面做出来,再把斜面及上面的孔和工艺基准面建立联系
就好了。

网友:
空间位置关系,基准面、虚拟轴线这个思路可行不。

网友:
漏尺寸了。

网友:
图上有两个三维斜面,先要知道斜面的基准是什么,再摆正斜面视图标准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网友:
对不上啊

网友:
添加向视图,不行就发DWG DWF数据给加工中心做

网友:
直径42的圆缺y向定位尺寸,x向根据你图纸的意思,圆心垂直投影应该在宽68的中线上。还有你那60度,76的尺寸是怎么来的?过一点有y面27度,X面16度的约束,那两个尺寸就是相贯线,该多少就多少,根本不用标注,标注出来也是不准的!

网友:
没定位尺寸

网友C:
中心圆确实没定位好,如果我做的话,加个剖视图,确定中心圆在左右及前后的位置。另外一侧的按对称定位即可

楼主(2017-12-28):
引用 网友C:
中心圆确实没定位好,如果我做的话,加个剖视图,确定中心圆在左右及前后的位置。另外一侧的按对称定位即可

您好,请问在哪个截面做剖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