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玻璃压紧的问题

楼主(2017-08-06):
       请教各位社友一个问题,2根三米长的玻璃,长宽皆为25X4mm,2根玻璃靠紧竖立放置在一个靠山面上,如何给予2根玻璃一定程度的压紧力(没有要求,玻璃不变形即可),且玻璃不能划伤,最好不污染玻璃,不弄脏。 该靠山面的底座各个面都允许有螺孔,2根玻璃底下可悬置等高垫块。

网友A:
如果靠山是钢铁材质的话可以用磁铁吸住试试,找一些同样规格尺寸的磁铁片间隔排放吸住玻璃,就是操作要小心。

网友:
火来土淹,玻璃来橡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靠山是钢铁材质的话可以用磁铁吸住试试,找一些同样规格尺寸的磁铁片间隔排放吸住玻璃,就是操作要小心 ...

不行的,操作还算频繁的那种。

楼主:
没有大神社友给点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