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8D系统数控车床液压卡盘参数怎么改?

楼主(2017-08-06):
西门子808D系统数控车床液压卡盘参数怎么改?

网友:
看机床自带的参数说明书啊
液压卡盘的压力可以通过一个旋钮来调节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哪种液压卡盘,有的高级一点的钥匙转一下就可以,
低级的那种要把线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