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车间的四大机床“杀手”你知道吗?

楼主(2017-08-06):
         模具长老板总是抱怨机床经常坏,坏了又修,修了又坏。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操作人员操作不当或者机床质量不好,其实在车间就存在着机床的“杀手”,有时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运营,所以公司应该创造条件,尽量去除这些机床“杀手

磨床粉尘

  很多模具厂,都有专门的精密磨床车间。但也有一些工厂是将磨床和其它机床放在一个大车间里,或者只是做了简单的屏风隔离。

  磨床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粉尘,如果车间没有安装专门的抽吸装置,空气中会混杂着明显的磨削粉尘。这些粉尘容易进入精密机床的导轨、丝杠部分,这就相当于是在研磨损害零部件,时间一长就会降低机床的加工精度与寿命。另外,这些粉尘如果潜入精密机床的电柜,很容易引起电路板短路故障。

  对于磨床的使用,也需要单独隔成一个车间,并安装强力抽吸粉尘的装置,保持车间通风良好。
中走丝机床切割液的挥发

  中走丝机床比快走丝的档次要高一些,因此有不少模具厂将中走丝和慢走丝放在一起,或者把电加工机床都放在一个车间里,你知道这里面隐藏了很大的设备隐患吗?

  中走丝使用的是水基切割液,钼丝在高速走丝切割中,切割液不断在挥发,因此切割液的浓度越用越高,液箱的切割液越用越少。如果一个车间有几台中走丝机床的话,那么空气中会弥漫着切割液的油雾,湿度明显偏大。

  可以对中走丝车间的其它机床做一个检查,打开电柜门看看里面有否有一层粘糊糊的油膜,油膜会日积月累越来越厚,如果它覆盖在精密机床的电路板上(电路与元器件非常精密细微),能不发生故障吗?

  对于中走丝机床的使用,建议单独隔成一个车间,并保持通风良好。

加工中心重切削的震源

  经常做重切削的加工中心机床,其震源的影响作用与冲床相同,会影响加工精度与机床零部件连接的可靠性,因此用于做重切削与粗加工的加工中心不要与精密机床放在一起,必要的话做好地基震源隔离处理

冲床巨大的震源

  冲床会产生巨大的震源,将它与模具车间隔离开来这显然是最基本的常识。

  如果震源没有处理好,传递到模具车间,首先会影响精密机床的加工精度,其次是这种高频的震源会影响精密机床电路连接的可靠性,导致零部件松动而发生故障。因此一定要做好地基震源隔离处理。

网友A:
我们公司磨床安装吸尘器吸走磨削,中走丝放在专门的一个房子里,慢走丝集中隔离起来,加工中心独立放在一个车间,冲床独立一个车间隔得比较远,这点做的还是可以

网友B:
还有:野蛮操作,比如一次放好几张料片;不安操作流程保养设备等,加油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磨床安装吸尘器吸走磨削,中走丝放在专门的一个房子里,慢走丝集中隔离起来,加工中心独立放在一个 ...

这些可以说明你们老板还是很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野蛮操作,比如一次放好几张料片;不安操作流程保养设备等,加油润滑~

人为的原因也占很大一部分的

网友C:
不是6大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6大杀手?

为什么必须是6大杀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可以说明你们老板还是很专业的

一般比较正规的公司都应该有这种环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比较正规的公司都应该有这种环境的吧

是的,正规公司都会有这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