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断面属于哪种破坏形式

楼主(2017-08-06):
求大神指点这种断面属于哪种破坏形式

网友A:
瞬间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断裂

大神 能说的具体点吗?我是小白

网友B:
原因分析:
  1、主要原因材质轴存在应力集中,长时间运行轴会出现裂纹等缺陷,裂纹蔓延直至轴断裂;
  2、轴热处理不好就会损坏。
  3、材料本身存在内部缺陷,需无损探伤查找内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分析:
  1、主要原因材质轴存在应力集中,长时间运行轴会出现裂纹等缺陷,裂纹蔓延直至轴断裂;
 ...

断裂口来看,两边先有裂纹,然后突然断开,与您的分析较为吻合,非常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
应力超过了曲服强度,应该说是正常的断吧。

网友C:
屈服强度破坏断裂;这个零件用了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屈服强度破坏断裂;这个零件用了多久了?

刚开始做测试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