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剪叉机铰接点如何受力分析

楼主(2017-08-06):
       要做一个剪叉升降机,铰接点要计算强度,但是我不知道该怎分析受力情况,请大神帮忙

网友:
中点不卡阻时,就是四根斜撑承受平台分力。

网友:
综合受力分析后应该是通过L中心位置

网友:
你这个不成立,没油缸支撑点。

网友(点评):
击中要害

网友:
可以看一看虚位移原理,这种结构很多都用虚位移法来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