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二十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8-06):
夹治具上的转角杆使用球铣刀加工外圆槽时,由于设计工程师很好的考虑到球铣刀切削中心零线速的问题,所以设计了一个工艺槽,减轻了加工的复杂性,给个赞。
此零件批量生产,采用自动上料机上料,加工完后切断,自动接料,机床选用车削中心

材质:GCr15

红线为加工表面

零件图

右边的是展开图,外圆铣削的编程需要根据展开图来编制

一道工序完成,简单快捷高效
尾座是NC带编程的,也可以选用液压油缸尾座,能自行移动的都可以

网友A:
那个槽再一次赞。。。。。。

网友B:
异常槽加工起来还是很有难道的啊

网友C:
路过。没看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D:
设计工程师很好的考虑到球铣刀切削中心零线速的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E:
阀杆啊,怎么了?
不都这样干吗?
没复合中心,上第四轴MC不也能干吗?
只能说核心是90°的螺旋线螺距适合,太小挤刀
但是这个也是配合下部螺纹的

网友F:
没看明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槽再一次赞。。。。。。

设计者比较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常槽加工起来还是很有难道的啊

这个工程师还是对加工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没看明白说的什么?

看看回复,也许对你会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工程师很好的考虑到球铣刀切削中心零线速的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

球铣刀的中心是相对静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阀杆啊,怎么了?
不都这样干吗?
没复合中心,上第四轴MC不也能干吗?

四轴加工中心铣个外圆槽还可以,车削的部分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 。。。

用心学习,以后会明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轴加工中心铣个外圆槽还可以,车削的部分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这边复合中心是24米大机台,而且车加工后需要探伤
所以复合中心只是理论严重能加工
然后实际都是车加工完成探伤等一系列处理后,挖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复合中心是24米大机台,而且车加工后需要探伤
所以复合中心只是理论严重能加工
然后实际都是车加 ...

你们那个是大型的工件加工,需要有探伤的工序,这个小件是不用做探伤的

网友G:
个人建议如果是批量加工这个零件重稳定性和性价比的角度考虑,这个零件应该是分工序专机加工效率和质量双丰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建议如果是批量加工这个零件重稳定性和性价比的角度考虑,这个零件应该是分工序专机加工效率和质量双丰 ...

很好的建议,但是客户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的建议,但是客户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效率

分工序后精度更好控制。因为单工序控制的尺寸越少越好控制。

网友(2018-01-04):
新手学习中,不明觉厉。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