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片体不能摆放动态坐标有大神遇到过没?

楼主(2017-08-06):
小弟在做片体合成实体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片体上不能摆放动态坐标系就是说自动判断的情况下 不识别这个片体
这个怎么解决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没???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片体缝合的时候如果不成功,你可以该一下公差;片体缝成实体的话跟坐标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现在“曲面”这个词落后了吗?都称“片体”了? creo民工也这么说。

网友A:
没图片我只能说,给坐标系可不止一种自动判断,再一个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片体不识别就自己新建平面、点、线都可以,而且片体转换成实体也不止缝合一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片我只能说,给坐标系可不止一种自动判断,再一个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片体不识别 ...

变成实体也没办法自动判断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一定要自动判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变成实体也没办法自动判断

找正平面啊 片体是斜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