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托轮设计

楼主(2017-08-06):
给位大虾,小弟在设计一套3.2米的回转窑,托轮的结构原单位都用的铜套,我想给成轴承形式,哪位大虾接触过,图片发给小弟看看学习下

网友:
只见过回转窑如何工作,高温,高粉尘,但不了解,

疑问:那种工况下轴承是否适合寿命及承载要求?

网友:
轴瓦(轴套)变成轴承,轴承座改了,轴承选合适(大的双列圆锥辊子轴承),就这么简单。

网友:
轴承代价太高,,,,,

网友:
一、回转窑大小齿轮齿顶间隙和齿侧间隙评述
二、φ3.95m×56m回转窑为保证大小齿轮齿顶间隙的托轮调整
三、φ4m×60m预分解窑为保证大小齿轮齿顶间隙的检测与托轮调整

网友:
我就进来学习的,回转窑托轮  是个神马东西

网友(2017-11-20):
小的回转窑可以用滚动轴承,圆锥滚子轴承不靠谱;因为托轮要可以调心;但要注意散热,大的回转要都用滑动轴承加球面瓦,我们公司专门做这个。

网友:
我今天看了下图纸,主支撑用调心滚子轴承;内圈两端固定,外圈两端留间隙,轴两端用调心推力滚子轴承。

网友(2024-05-27):
回转窑托轮学习

网友:
之前的就是用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