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钢管焊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06):
外径42(车削后的尺寸),内径34的不锈钢管,想请教大家,如果对接焊接后,在车外表面。
1 m1 _7 L2 v+ D4 F& r焊接处能车削吗?- j: `* x9 W6 q+ J( ]
焊接处如果能车削的话,焊接处车削后光洁度和没有焊接的地方一样吗?

网友:
可以车削,焊接前倒坡口,光洁度没什么区别,当然你的焊工的手艺很重要

网友:
车床加工后,表面可以糊弄别人;但刚度大大折扣;这样用久了会断掉的,不建议车削加工

网友(点评):
开帖,讲讲焊接对刚度的影响???

网友:
坡口开好,可以车,光洁度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可以车。

网友:
车完可以磨,还可以抛光,焊接完车过后 强度会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