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求调质,又要求发黑。请问是否冲突?

楼主(2017-08-07):
零件的技术要求中既要求了调质,又要求了发黑。请问是否冲突?

网友:
就好比做菜,要能吃(调制),也要好看,(发黑)

网友(点评):
比喻浅显易懂,谢谢

网友(点评):
炖透,上色

网友:
个人觉得不冲突,好的产品要质量也要美观

网友:
调质是内部结构处理,还黑是表面处理,肯定不冲突。

网友:
请复习下啥叫调质,啥是发黑,就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点评):
别装X,有本事你把发黑的化学反应式写出来,算你厉害!

网友:
完全不会,发黑是化学反应

网友:
不冲突,调质是材料内部结构处理,发黑是表面处理,美观,防锈

网友:
对于表面有外观协调色和防锈要求,并且不影响加工精度时可以采用发黑。

网友A:
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
我知道的发黑有两种:一种是煮黑,一种是常温发黑。就算是煮黑,温度也不会超过150℃,因此不会影响调质产生的硬度。因此个人认为发黑与调质不冲突。

网友(点评):
谢谢,另外,我发现,零件过长时,发黑池无法容纳,无法做发黑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
我知道的发黑有两种:一种是煮黑,一种是常温发黑。就算是煮黑,温度也不会超过1 ...

可以尝试镀镍,甚至镀铬(镀铬成本太贵),现在好多地方抓环境治理,这种电镀厂会查的比较紧,当然,如果表面要求不高,可以喷漆,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