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锁紧铰链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7-08-07):
这种锁紧铰链叫什么名称?铰链的接触面上有齿,螺纹上紧以后就不会转动,比如自行车雨伞架上的

网友A:
你确定是铰链机构,有些像离合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铰链机构,有些像离合器啊

它的用途就是铰链啊,说是离合器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铰链机构,有些像离合器啊

我理解离合器是传递运动的。这种是静止的,就是调整角度,然后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