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与螺钉结合使用是否可行?

楼主(2017-08-07):
结合下图。
板材焊接后,再使用螺钉锁付,是否有利于强度改善?

网友A:
有一种叫塞焊缝和点焊缝的,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叫塞焊缝和点焊缝的,是否可以

塞焊是可以,但是现在已经焊接好了,而且还做了去应力退火,再塞焊就有点麻烦了。
只讨论螺钉是否能够有利于整体强度。

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
只有焊得够牢固,没有焊接缺陷其实是没有必要打螺丝固定的

网友:
增加结合面的摩擦力。

网友:
普通螺孔只能起到中间防拱。如果需加强的程度要求很高的话,看一下铰制孔能不能用,控制好螺钉牙长

网友B:
焊接过后再上螺纹意义不大 唯一的意义  焊接处破坏过后螺栓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过后再上螺纹意义不大 唯一的意义  焊接处破坏过后螺栓起作用

这个观点,我赞成。

网友C:
楼主是对焊接不放心吗,个人觉得焊接后强度肯定够的,再加铰制孔螺栓连接强度肯定加强无疑,只是增加了成本。

网友(点评):
不过,按照这个思路,应该配上销钉也应该有所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对焊接不放心吗,个人觉得焊接后强度肯定够的,再加铰制孔螺栓连接强度肯定加强无疑,只是增加了成本 ...

客户不放心,其实以前做的这个件,用了七八年吧,最后焊缝失效,坏掉了。现在重新做个件,客户提出的修改建议,当然,我也不打算修改了,主要是空间有限,而且已经在加工了,不愿意返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户不放心,其实以前做的这个件,用了七八年吧,最后焊缝失效,坏掉了。现在重新做个件,客户提出的修改 ...

材料是啥?打破砂锅问到底,呵呵

网友:
把上面的工件 底边倒一个大的角 作为焊接剖口
已经焊接完成了   如果上面的件厚度比较厚的话  可以在四周加几个三角板

网友E:
没见过焊接之后,再使用螺钉进行加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是啥?打破砂锅问到底,呵呵

原来的材料是国外的低碳钢,后来用的Q345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焊接之后,再使用螺钉进行加固的

正是因为没见过,所以才讨论效果,要是见过,就不用讨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材料是国外的低碳钢,后来用的Q345B

那材料的焊接性能没问题,有可能焊接工艺做的稍差,看比例你那是很厚的板?
螺栓加强一下也是对焊接工艺不可靠的补偿,也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