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兰蝶阀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08-07):
请教:
1. 这种法兰蝶阀可以用在液压站泵的吸油口处吗?
2. 它怎么跟外部法兰的管道进行密封,密封圈是什么样子的,通过图上部分增加密封吗?图上部分不是平面,而是条纹面,怎么来密封,它不像其他法兰密封通过平面或者O型圈来密封?
3. 此类法兰蝶阀有型号的没有,请推荐一下。

网友A:
1. 这通常是用在水管路的,口径大
2. 你指的那部位是密封材料,比如橡胶的
3. 这种型号为D41X-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通常是用在水管路的,口径大
2. 你指的那部位是密封材料,比如橡胶的
3. 这种型号为D41X-10

谢谢,我先查一查......

网友:
法兰蝶阀适用于温度≤120℃或≤150℃,公称压力≤1.6MPa给排水、污水、食品、供暖、燃气、船舶、水电、冶金、能源系统以及轻纺等行业,特别适用于双向密封和阀体易锈蚀场合,作调节流量和截流介质。

网友:
液压站油路上的通断一般用手动球阀,蝶阀通径太大了,用的少。

网友:
1.可以用于液压泵站,我用过。
2.端面密封,两端夹住就行。
3.型号2楼说得对。

网友(2017-09-13):
进油口是可以用的,不过球阀更好。适用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