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机精准控制旋转角度

楼主(2017-08-07):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用电机精准控制旋转角度,气缸是不是也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
步进电机啊

网友:
步进或伺服啊,还有你说精准,要多精准?

网友A:
办法有很多,不用步进和伺服,一样可以达到高精度旋转定位,

可是问题在于你所说的旋转对象是什么?

电机主轴还是其它机构?

精度是多少?

转速?

这些条件统统没有,给你的答案也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有很多,不用步进和伺服,一样可以达到高精度旋转定位,

可是问题在于你所说的旋转对象是什么?

是一个线切割工件,需要旋转180度,大概4秒/转

网友:
楼主估计根本就不是搞机械的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扭矩不大,气动旋转轴就可以实现。
如果精度高,转速快,扭矩大,可以考虑DD马达,但是价格也是蛮高的。
NSK有DD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线切割工件,需要旋转180度,大概4秒/转

请说的详细点,线切割上用分度,我来关注,

网友:
伺服电机本身就可以精准的控制旋转角度

网友:
这个东西要实现有太多方法了,看你要求,误差不能超过多少,预算多少,应用在何种设备上

网友:
通过相应精度的凸轮分割器完成

网友:
普通电机加外置旋转编码器

网友:
编码器精度高,反馈环节系数取高阶函数,最后加上加减速度拟合曲线,就是这个加减速拟合取高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