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面轴与钣金件连接用的什么工艺?

楼主(2017-08-07):
这上面一根轴与钣金件是垂直的,固定的很紧,大家知道是什么工艺吗?查资料好像是半球墩铆,有没有其他工艺可以达到。

网友A:
冲压模进行铆压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模进行铆压

高见。

网友:
应该是我们常说的压铆工艺了

网友:
也可以加个法兰进行连接

网友:
压铆机(也称之为铆钉机、旋铆机、铆合机、辗铆机等)是依据冷辗原理研制而成的一种新型铆接设备,就是指能用铆钉把物品铆接起来机械装备。

网友B:
压铆,过盈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铆,过盈配合。

轴和钣金件过盈配合后再进行压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