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器与磁粉离合器是怎么用法的?

楼主(2017-08-07):
     正设计一台设备,其中有一部分是需要用收料放料结构,而且还要知道薄膜卷动或移动多少距离。之前看过一些薄膜行业,都说要用到张力控制器,阻尼器等组合实现,但到自已设计时就一头雾水了。

请求论坛从事这方面的社友指教! 万分感谢! (能发个草图上传最好)

网友A:
可以看孙工的帖子
或者看知名厂商的比如 三菱
https://wenku.baidu.com/view/968152222f60ddccda38a0d4.html

网友:
楼主是做电气的吧?张力控制器是一种由单片机或者一些嵌入式器件及外围电路开发而成的系统,是一种控制仪表,它可以直接设定要求控制的张力值,然后直接输入张力传感器的信号(一般为毫伏级别)作为张力反馈值,通过比较得出偏差后,输入到PID等控制器进行处理,最好输出给外围执行机构去控制,最终达到偏差最小,系统响应最快的目的。

网友:
对于表弹性的传送,用涨力控制比较适合

网友:
而且还要知道薄膜卷动或移动多少距离
------------------------------------------------
不会是需要跟踪马克线或是定长走料吧

网友:
张力传感器+磁粉制动器控制张力,算是比较经济的一种张力控制方法了。至于还要检测卷动距离就要增加光电或是机械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孙工的帖子
或者看知名厂商的比如 三菱
https://wenku.baidu.com/view/968152222f60ddccda38a0d4.h ...

这个好,,比较详细!
示意图也比较明了,大家也可以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