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便于工装确保精度

楼主(2017-08-07):
工况:设计了个简易的自动仓储专案,左右两边是货架中间是皮带配双滑轨机构,整体外观尺寸L5500xW2800xH3200mm,
问题点:  货架及中间搬运机构架构如何设计便于组装及确保精度,平时设计单台几台较多,类似大尺寸的案子没有接触过,求有经验大神们指点。
目前思路:宽度方向用一块大地板作为基准,确保双导轨及货架底部共面,长度5500mm用多块同宽的大底板拼接,问题来了,这样一来宽度方向有基本保证,长度方向地板由于是拼接件,导轨平行度及其他相关精度如何保证,整体与地面又该如何确保精度。
谢谢!

网友A:
你需要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B:
说出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精度是多少?

长度方向直线度及两根导轨之间平行度0.1,不知道要求是不是太够苛刻,其实此处要求的主要的是搬运机构不滞和卡顿就行,直线搬运及上下重复定位精度正负2mm都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出你的要求

长度方向直线度及两根导轨之间平行度0.1,不知道要求是不是太够苛刻,其实此处要求的主要的是搬运机构不滞和卡顿就行,直线搬运及上下重复定位精度正负2mm都能接受。

网友:
挺大的一个项目啊 加油

网友:
很好奇,宽度5米,拼接精度是多少啊,还是说5米长的轨道平行度2mm

网友A:
导轨根据载重可选车用铁轨有轻型,中型,重型
系统采用伺服电机控制,仓储货柜肯定要有编码。可以用编码块进行定位。定位精度程序控制
你的小车重心太高,不能用。只能做为示意图看看。
底面轨道不需要那么高的安装精度,小车的运行速度比高铁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根据载重可选车用铁轨有轻型,中型,重型
系统采用伺服电机控制,仓储货柜肯定要有编码。可以用编码块 ...

首先感谢大神回复。如下问题请教
1.上下重心部分后期我们可能会用双滑块MISUMI上的整个下面滑板会比图面大,不知道大神说的车用铁轨是什么,有没有对应资料;
2.货柜精度不担心控制部分做不到,主要担心下面的工装进度无法保证导致存取不准确;
3.整个底面长5500宽2800,我想用多块钢板平铺开来然后与地面去调节高度,目前没有好的办法确保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