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切割机构

楼主(2017-08-07):
实现宽80mm的卷膜的自动切割,只需要完成周期切割动作,有没有成型可买的模块,成本300以内的,运动行程最好30mm以上

网友:
旋转刀片?

网友:
这表达问题的能力也是服了,横切还是纵切,300,买控制器还是连电机甚至机械执行机构,控制器勉强能买到

网友:
直线导轨加刀片

网友:
自己做个套,在外圆出加工出两个孔,然后再安装两把刀具,成本应该用不上300元

网友:
电阻丝加热
三百的成本想实现自动化?

好好动动脑筋吧

网友A:
其实重点是三百  当然电阻丝+电源,变压模块  三百可以但是你敢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重点是三百  当然电阻丝+电源,变压模块  三百可以但是你敢用嘛?

哈哈,用一个刀片上下运动也不用300 CNY吧

楼主:
看来我真的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