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板加工粗糙度能达到1.6吗?

楼主(2017-08-07):
我是要在木工开料机上面使用,为机床的模板台面。
加工電木板能够像加工铁制品一样,可以要求公差以及粗糙度吗?
粗糙度可以达到1.6吗?如果不能达到1.6,最高粗糙度可以达到多少?
还是说开料机上面使用 粗糙度不需要到1.6,还请大家指导下。

网友A:
砂纸抛光可以达到

网友:
普通加工有点难

网友:
铣削加工1.6的粗糙度有点困难,刀具尽量选择锋利点的

网友:
我专门用电木来做检具,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厉害,电木做检具要克服很多困难吧,能否请教下

网友(点评):
厉害,电木做检具要克服很多困难吧,能否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纸抛光可以达到

砂纸?不懂,手工砂纸抛光?电木板长宽有1220*2440,抛到什么时候
还是机器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