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零件倒模问题

楼主(2017-08-07):
我想把零件1的外形倒模在另外一个零件上,效果如零件2所示,但是零件2经过3D打印出来后无法套入零件1,我现在想问如何把零件2倒模出的外形变大一点,例如增加0.5mm,有办法吗,希望大神解答,先行谢过!

网友A:
特征里有个 比例缩放

网友:
用偏移特征啊,老兄

网友B:
整体增大0.5mm的话,可以使用缩放功能的

网友:
布尔运算,压凹-命令不知道是否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里有个 比例缩放

多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增大0.5mm的话,可以使用缩放功能的

多谢,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征里有个 比例缩放

本帅认为,楼主的问题不适合用比例缩放,而应该用阳模压凹阴模,压凹时选择需要的间隙就可以了。
看图

网友(点评):
很nice,就很帅

网友:
UG里面有个拉出面的功能条可以求得以变,其它软件估计也可以

网友:
这个现在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