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系统报警P/S:062

楼主(2017-08-07):
用凯恩帝系统中的G76编制车螺纹程序时,出现报警062,查了资料说是切削参数值不对,但具体怎么不对法不清楚?求解,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看程序如何能知道哪个切削参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程序如何能知道哪个切削参数不对

T0202
G99
M03S100
G0X60
Z10
G76P011040R200Q100
G76X40Z-80P1500Q500F4
G0X70
Z10
M05
M3O

楼主:
引用 楼主:
T0202
G99
M03S100

程序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0202
G99
M03S100

P011040中的40是不是有点问题,应该是相邻两牙螺纹的夹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11040中的40是不是有点问题,应该是相邻两牙螺纹的夹角吧

40不就应该是指夹角为40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40不就应该是指夹角为40度么?

公制螺纹的夹角是40度吗?英制也不是40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