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度管螺纹密封锥孔深度

楼主(2017-08-07):
GB/T 12716中规定内、外锥管螺纹的尺寸如下:螺纹长度 :美制一般密封圆锥外螺纹最小有效螺纹长度不小于其基准距离的实际尺寸+装配余量之和;   美制一般密封螺纹最小有效螺纹长度不小于其基准平面位置的实际偏差+基准距离的基本尺寸+装配余量之和;
那么对于外锥螺纹,最小长度>L1+L2。对于内锥螺纹,基准平面位置的实际偏差指的是哪个偏差?谢谢。

网友A:
1,按照图,第一条应该是:最小长度>L1+L3
2,基准平面位置的实际偏差指的是:基准直径处距离基准面的距离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照图,第一条应该是:最小长度>L1+L3
2,基准平面位置的实际偏差指的是:基准直径处距离基准面的距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不过对于第2个问题,基准直径处距离基准面的距离偏差,具体是指哪个?您能否图示 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