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纹的铣削加工

楼主(2017-08-07):
       20吨的大泵体上,需要加工M120的大螺纹,普通的攻丝是不可能了,所以只能采用卧加来加工,并且选用螺纹铣刀

          在实际加工中,根据内螺纹直径,尽可能选择刀杆刚性较好的单齿多刃机夹螺纹铣刀,可减少加工时刀杆弯曲变形和加工振动。刀片材料选用加工不锈钢K类涂层刀片,刀片牙形角60°,刀尖半径0.4mm,使牙形根部有较大圆角,减少应力集中,其数值也与齿根高相符。  螺纹铣刀直径通常由操作者测量,有测量误差,精铣量先取小值,试铣2扣,用通规、止规检查合格后,精铣螺孔。精铣后在螺纹的有效长度范围内须用通规检查,防止刀片磨损造成螺孔底部尺寸不合格。

网友A:
好家伙,卧加也不小了,镗床合适,核电,水电?

网友B:
螺纹磨床的精度更高一点吧

网友C:
尼玛20吨,我就想知道设备多少吨

网友D:
床子不小啊。

网友E:
孔口建议能倒角尽量倒角 减少应力 而且好装配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F:
有点像回转支撑

网友(点评):
用过回转支撑,是不带螺纹的。你们用的是带内螺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卧加也不小了,镗床合适,核电,水电?

反正是大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磨床的精度更高一点吧

对啊,精度是高,但是成本也高
这种泵体的螺纹没什么要求,能拧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玛20吨,我就想知道设备多少吨

泵体直接放在大镗床的工作台上,就看工作台能支撑多重的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床子不小啊。

龙门铣大一点的,像一个大彩板房那么大

网友(点评):
像一个大彩板房那么大,是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孔口建议能倒角尽量倒角 减少应力 而且好装配

对,孔口是要倒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像回转支撑

回转支撑如果选转大型零件容易出现意外

网友G:
想看看这么大的装夹平台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看看这么大的装夹平台怎么做的

等有机会照个照片发到社区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龙门铣大一点的,像一个大彩板房那么大

大约20平米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孔口是要倒角的

感觉应该先倒角再铣丝 我们这边规范就是再试验件上倒角铣丝 因为不倒角出过事 有一次我们铣丝没倒角 结果铣丝刀没出来也不知道 就一直往外补

网友H:
M120的螺栓。的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先倒角再铣丝 我们这边规范就是再试验件上倒角铣丝 因为不倒角出过事 有一次我们铣丝没倒角 结果 ...

确实是先倒角再铣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M120的螺栓。的确比较大。

太大的螺纹,丝锥是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