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配置问题

楼主(2017-08-08):
如图上,两根直径47的轴,跨度767mm,分别通过两个深沟球轴承支撑,图中这种方式不知道应用中会不会出现轴热膨胀的时候憋死的问题,跪求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环境有多热?常温下不会的。

网友B:
这么长的轴,游动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轴,游动端呢?

现在这个方式,两个轴坐对着安装,轴上没有游动间隙了,这样的话除了轴因热膨胀卡死外,还有其他不利因素吗?

网友(点评):
因为不知道你的负载,轴会不会发生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方式,两个轴坐对着安装,轴上没有游动间隙了,这样的话除了轴因热膨胀卡死外,还有其他不利因素 ...

请问轴热膨胀是怎么卡死的,我也有这种机构

网友:
轴热膨胀一般都是轴向增大吧,轴向留点游隙不行吗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使用环境,如果环境对轴的尺寸影响较大,可以考虑选用一对角接触轴承和一个深沟球轴承配合使用,还有看你这个图减速电机直接跟主轴承连接,感觉有点不妥,你这个机构明显是起输送物料作用,如果负载比较大的话建议增加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有多热?常温下不会的。

这是一个中空管焊接用的工装,工作时将两根中空管放置在动力棍上,完成管的圆周焊接,焊接处的温度在2000度以上,不过采用的激光焊接,热量传递到两个管上的热量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中空管焊接用的工装,工作时将两根中空管放置在动力棍上,完成管的圆周焊接,焊接处的温度在2000 ...

图中是方案图,用于两根中空管端面焊接用,利用随动压紧轴承将中空管压紧,目的是动力棍旋转时能够带动中空管一起旋转,从而实现圆周焊接。采用的是激光焊接,焊接处温度有1500度左右,但激光焊接处的热量通过中空管传递到动力棍的热量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2018-11-19):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方式,两个轴坐对着安装,轴上没有游动间隙了,这样的话除了轴因热膨胀卡死外,还有其他不利因素 ...

正解

网友:
调心轴承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