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发黑变红原因?

楼主(2017-08-08):
        如图, 零件现在是红色的,以前的就是黑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刚弄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是亚硝酸钠少了还是氢氧化钠少了 还是温度不够啊? 知道的大侠指点下  谢谢!

楼主:
温度现在是135度。是不是那种氧化剂少了?

网友A:
材质是不是变了,含硅的材料氧化后发红

网友(点评):
大侠 不是材质的问题, 都是45, 以前就没事,现在就发红, 我觉得可能是溶剂的问题,有那种能测试溶液的方法吗? 然后氢氧化钠少了加氢氧化钠,亚硝酸钠少了加它。谢谢您。

网友:
下面的什么东西

网友B:
液用了太久也会这样

网友(点评):
大侠, 怎么测试液里边缺少那种氧化剂啊, 有工具吗 我们可以买一个测一下

网友:
這是什麼工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用了太久也会这样

嗯, 但是不知道该先补那个或者一样的都需要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是不是变了,含硅的材料氧化后发红

谢谢大侠我去核实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但是不知道该先补那个或者一样的都需要补

都要加。还有40Cr类钢易发红。你的那个照片还可以啊,上点油会好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用了太久也会这样

很多年了,我们当时也只有温度计,主要凭经验。实在不行,我们就换新液,那时化工原料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要加。还有40Cr类钢易发红。你的那个照片还可以啊,上点油会好看点

我也想问一句,40Cr类钢氧化易发红的机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一句,40Cr类钢氧化易发红的机理是什么?

应该是合金钢元素的影响

网友(点评):
大侠,有那种测试容易成分的方法吗?

网友:
发黑是较简单的,一般凭经验就可,我们当时也只有温度计。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 我让他们加料了,感觉还行。

网友(点评):
大侠, 现在市面上,发黑怎么收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