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查到?

楼主(2017-08-08):
pvc管路上的,安装压力表用

网友:
看到过但是不太清楚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度娘

怎么问

网友(点评):
pvc管路上的,安装压力表用的接头叫?/图片/名称。。。。。。。

网友:
图片百度或淘宝试试

楼主:
你那个怎么还带孔,我这是粘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怎么还带孔,我这是粘上的

看着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像

。。。。。。。。。。我这提料叫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