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带传动简单问题

楼主(2017-08-08):
普通平带,轮子带挡边,保证轴线平行,带张紧机构。负载极小,传动计算忽略。
由于要替换窄皮带,所以轮子可能比皮带宽10mm,再加上有轴向负载,皮带会有移动。
设计增加一个或2个单边带党边的轮子,限制某处皮带的位置,是否可实现稳定皮带位置的功能?

网友A:
你这个小轮子不会打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小轮子不会打滑吗

转速不高,大概三四百,负载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不会打滑吧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B:
皮带会跑偏的吧,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会跑偏的吧,还是

就是要解决皮带乱跑的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C:
怕跑偏为什么不用圆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解决皮带乱跑的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为啥不在轮子上加限位,比如打几个螺丝,或者装个对锁的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跑偏为什么不用圆带?

主要是平带有多个宽度要替换,带轮宽度是固定的

网友:
用好的片基带,轮子两侧带台,应该有类似的资料,论坛里搜一下

网友(点评):
一般是加工成中间高两边低,这样皮带就不跑了

网友:
或者考虑用多楔带,同步带结构

网友(点评):
换成多楔带了

网友:
宽带轮用窄皮带直接用啊

网友:
你那个是不是张紧轮,张紧轮的安装在外面才好吧

网友(点评):
这里传动比不大,α角也不小,而且负载又小,张紧轮在内外区别不大

网友:
加挡圈是没用的,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平带传动带轮要有中凸度

网友(点评):
换多楔带了,客户有要求皮带位置稳定,平带确实不太好

网友D:
轮子的挡边做成活动的 不要一体加工

网友:
应该没问题,平带输送机的驱动轮和改向轮就比皮带要宽很多,一般运载的物料如果均匀分布在皮带上皮带不会跑偏。实在跑偏了可以调主从动轮。

网友:
传动尽量不用平带

网友:
皮带安装会出现不平行,尽量平行基本上不会飞出来,

网友:
这样用基本没问题。

网友E:
10毫米间隙,不处理,就这样用,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轮子的挡边做成活动的 不要一体加工

能解释一下么,看看和我想的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毫米间隙,不处理,就这样用,问题不大。

不是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么,看看和我想的是否一样

这样

网友(点评):
学到了,比我之前想的活动挡边简便多了

网友:
除非你大小带轮轴线绝对平行,不然肯定会有跑偏的现象,建议加的那个小轮子的挡边内侧做成一个斜边,这样当皮带跑偏的时候会沿着斜边回到正常的位置。这种情况我们在用同步带的时候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