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装配图添加焊缝后不显示?

楼主(2017-08-08):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16,在装配体的两个零件连接处添加焊缝,属性定义都完成了,也添加成功了,但在视图范围内看不到
      如下图所示的蓝色线的位置就是焊缝,在左侧焊缝文件夹中也能找到。为什么视图区域不显示?求大侠帮助

网友A:
实体焊缝容易出错
我一般都是到2D图里加“毛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体焊缝容易出错
我一般都是到2D图里加“毛虫”

强迫症患者,我总想把东西都画出来,画完焊缝看不到就闹心

网友(点评):
焊缝多了电脑卡的更闹心。

网友B:
老哥,试试这个,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试试这个,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给力啊,就是这个,谢过!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B:
老哥,试试这个,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是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