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技巧】用方向键移动退回控制棒

楼主(2017-08-08):
平时我们一般用鼠标的小手来移动退回控制棒,其实还可以用方向键来移动的。
在系统选项→featureManager中选择<方向键导航>,这样设置可以用鼠标小手移动,也可以用方向键来移动。

网友A:
在第一下的时候还是要鼠标点呀,要自己设快捷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第一下的时候还是要鼠标点呀,要自己设快捷件

如果只有几个特征那就没啥用,但有一百几十个特征时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有几个特征那就没啥用,但有一百几十个特征时就不一样了。

有用的.

一百几十个特征时容量會較大,若是有需要減少儲存容量(如要上傳到論壇受容量限制時),
建議把特徵桿線拉到最上做壓縮再存檔,就得以減少儲存容量.

网友B:
如果从第一个特征滚动鼠标到比方说第一百个特征,连续不断的跳跃,电脑会不会反应不过来导致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第一个特征滚动鼠标到比方说第一百个特征,连续不断的跳跃,电脑会不会反应不过来导致死机?

软件要重建模型的,该死的总会死,不该死的怎么也死不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