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贩卖的自助设备,外壳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7-08-08):
       最近开发了自助设备,类似于贩卖,高2米,宽和深1米,现在考虑外壳,这边考虑1.5的钣金,算了一下,重量不轻,群里大神们能不能提供点建议,强度高,质量轻的材料,

网友:
貌似冰箱也就0.3吧,汽车的也没有0.8吧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是不锈钢大家族的一员。强度高,但塑性和可焊性较差。马氏体不锈钢的常用牌号有1Cr13、3Cr13等,因含碳较高,故具有较高的强度、硬度和耐磨性,但耐蚀性稍差,用于力学性能要求较高、耐蚀性能要求一般的一些零件上,如弹簧、汽轮机叶片、水压机阀等。这类钢是在淬火、回火处理后使用的。锻造、冲压后需退火

网友(点评):
谁家外壳用这个?

网友:
铝板?不锈钢板?ABS塑料?PE塑料?

网友:
就用冷轧板再喷涂

网友A:
还是用ABS吧 冷轧板一般用1.2mm的 但是很容易变形

网友:
0.8或者1mm的,内部加筋。
只是外观没必要那么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ABS吧 冷轧板一般用1.2mm的 但是很容易变形

ABS至少用3MM的,吧,而且内部也要加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BS至少用3MM的,吧,而且内部也要加筋的

看你是开模、手板、吸塑  加强肯定需要的  如果可以一次性组装OK 也可以选择冷轧板  采用冷轧板就担心反复拆装会变形

网友:
量不大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钣金吧

网友:
用钣金强度才足够,工程塑料这么薄的可不行,为什么不考虑在钣金上面做减轻孔

网友:
0.35的镀锌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