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硬盘避震

楼主(2017-08-08):
因为笔记本电脑由于容易从桌面摔落到地面,导致硬盘受到冲击损坏磁道。有没有比较好的避震材料可以放在硬盘周围避免硬盘受到较大冲击。

材料的厚度需要在1-3mm范围,最多5mm.感谢了

网友:
不明所以,是自己DIY还是公司产品?

要是公司产品的话可以参考别家的设计啊,比如HP elitebook系列的,通过美国军用标准测试。

网友:
给笔记本弄一个固定的限位座,使其不会掉落在底面(当然如果人为破坏怎么都无可奈何);或者全固态也能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问题。
当然了,我这层是来搞笑的

网友A:
有那种减震垫的,楼主可以参考下了

网友:
淘宝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减震垫的,楼主可以参考下了

有详细一点的信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