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运动的转动惯量

楼主(2017-08-08):
小弟第一次使用伺服电机,在伺服电机选型时,计算转动惯量有点问题。
具体如下图:
单个零件的转动惯量可以套用公式,但传动系统的怎么折算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负载的总惯量可以算出  根据能量守恒   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就是负载惯量除以传动比的平方

网友:
有这种计算表格的,楼主可以点击我之前发的帖子找到

网友B:
J=(m1*R1^2÷2+m2*R2^2÷2+m*R2^2)÷i^2   i是减速比

网友:
关注主要忽略次要,计算方式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的总惯量可以算出  根据能量守恒   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就是负载惯量除以传动比的平方

负载总惯量是怎么个算法,有这方面的帖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1*R1^2÷2+m2*R2^2÷2+m*R2^2)÷i^2   i是减速比

m*R2^2表示什么含义,还有这个公式不清楚什么含义,哪里可以找到类似公式的详细说明

楼主:
哪位大神帮帮忙,这个怎么算,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