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学习成长之路-高级配合04

楼主(2017-08-08):
录制视频还没研究明白,大家先凑合着看动画吧。这节介绍一下如何快速添加标准件。
操作步骤:1、用异形孔向导打好孔2、配合好零部件3、点击智能扣件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一栏点击添加所有5、在“结果”中选择需要添加其他扣件的螺钉组6、选择系列零部件中添加到底层叠(顶层叠添加扣
钉初始端,底部层叠加扣件到螺钉末端)7、调整螺栓长度8、点“√”添加扣件完成。(提示:点击图片可以大图观看)

网友:
楼主用的SW多少版本的, 界面这样粉啊

网友(点评):
16版本的 是gif压缩的时候失真了

网友:
实际应用价值并不太高,主要是受一些厂标准,习惯的约束。

网友(点评):
大部分标准件还是国标的,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选标准件的时候,还都是英文 , 那么多版本了都还没更改过来

网友(点评):
有一部分英文没改过来,不过绝大多数都有国标代号,用国标代号很方便

网友:
补充一个,智能扣件最好放到同一文件夹下,并添加到右边的自定义库中,方便后期使用
解释一下,上面说的“智能扣件”仅仅指自己做的扣件。。。并非仅仅是紧固件,有时候轴承啥的也可以这么干。。。
自由发挥啦,主要是为了偷懒

网友(点评):
自定义的扣件是因该这做的,这里的扣件是从toolbox里调用的 不用另建库了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要是能把源文件上传一下大家跟着练习一遍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A:
怎么数螺丝个数啊,每次都一个一个数,麻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数螺丝个数啊,每次都一个一个数,麻烦死了

插入明细表,里面自动添加数量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2017-09-07):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把源文件上传一下

网友(2018-04-28):
用异型孔向导打孔,是在装配环境下打的吗?
因为我还没有习惯TOP TO DOWN的设计方法,一般都是单件打好再装配。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2018-09-02):
感謝分享 又上了新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