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加工求助

楼主(2017-08-09):
需要加工一个上图所示的球头,材质为45#钢。加工机床为FANUC Oi  系统。加工刀具选用WNMG型08刀尖角正刀加工

请教如何编程

补充内容 (2017-8-9 16:38):
采用φ100的圆钢料加工。求加工程序

补充内容 (2017-8-9 16:41):
采用08刀尖角的刀片是不是在刀补的OFR(刀尖半径补偿量处输入0.8?

网友:
球面应该标注SR45.

网友:
编程不会,不好意思

网友:
标注有问题哦

网友:
接刀痕怎么处理?

网友:
第一步的夹装方法?

网友:
12 跟45 进刀量0.25都有可能不准。

网友:
这球体数控床子可以直接加工了。

网友:
有多少量,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A:
是在刀补内输入0.8mm刀具半径
编程时使用刀具半径补偿,G41或者G42即可,采用粗加工循环指令G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刀补内输入0.8mm刀具半径
编程时使用刀具半径补偿,G41或者G42即可,采用粗加工循环指令G71

我没用过G41和G42 能给我编写一下程序吗?我看看G1和G42怎么用

楼主:
采用08刀尖角的刀片加工,因为刀尖角的问题造成扯出来的球不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