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极限压力0.1mbar使用多大的力才能推开它?

楼主(2017-08-08):
木工开料机上使用真空泵,有一项参数为极限压力:0.1mbar
木板长宽为1220mmx2440mm。木板放置在开料机台面上,开启真空泵,吸附住板材,开始加工木板。
请教下真空泵工作时,多大的外力才能推开加工中的木板?
(不要删帖,照片中没有真空泵的商标,不是广告帖)

网友A:
要看实际能达到的负压

网友A:
你这个参数表好像不是开料机的,而是木材处理干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实际能达到的负压

不考虑实际情况,先只看理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参数表好像不是开料机的,而是木材处理干燥用的

呵呵,木材靠真空泵吸附定位。不像CNC数控机床,需要一些夹治具配合工件才能固定。

网友:
表中只有极限参数,不具指导意义

网友B:
吸附面积×压差

网友(点评):
再乘以个摩擦系数才是推动的力吧

网友(点评):
理论值再乘个安全系数,确保每次都可以吸牢

网友:
10吨也许能推开吧

网友:
漏气就不好说了,理论就是7#了

网友C:
只看极限压力是否不够稳妥,还要看吸盘直径的,有一个真空吸附力计算表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附面积×压差

公式我也知道。
F=PS
重点这个P,它是什么?
真空泵中有个参数:极限压力,是不是这个?  极限压力跟绝对压力有什么关系?
百度资料太乱了,完全查不到想要的资料。

网友(点评):
极限压力只是真空泵能达到的能力,但是实际工作压力是多少需要看整个系统,但是不会比极限压力更低了,可以用极限压力代替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极限压力是否不够稳妥,还要看吸盘直径的,有一个真空吸附力计算表格啊

没有吸盘。
木板整块放置在机床工作台上,开启真空泵后,在真空的作用下,整块木板与工作台贴合。
也就是说接合面1220*2440

网友D:
F=(P大气-P极限)*S+Mg(板子自重)

网友E:
楼主的描述不是太具体,有图来表示一下吗?用什么推开木板?什么方向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描述不是太具体,有图来表示一下吗?用什么推开木板?什么方向施力?

主轴加工时,施加给板材的切割方向的力量。我想知道会不会打过真空泵吸住板材的力量...

网友(2017-09-30):
引用 网友D:
F=(P大气-P极限)*S+Mg(板子自重)

这个是什么样的计算公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