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配对问题

楼主(2017-08-08):
中间an齿轮固定不懂,两个行星齿轮键槽 要求90°互相垂直,应该怎么样的加工?

网友A:
直接把齿轮装配上,然后在划线,找插床加工

网友B:
只和齿轮安装有关啊?关加工什么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齿轮装配上,然后在划线,找插床加工

我是发外加工 ,技术要求应该怎么写,就是保证两个行星齿轮的键槽一定要90°互相垂直,我知道线切割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和齿轮安装有关啊?关加工什么事情

要是键槽 没有配对加工,安装能90°互相垂直?

网友:
晕小白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发外加工 ,技术要求应该怎么写,就是保证两个行星齿轮的键槽一定要90°互相垂直,我知道线切割加工 ...

线切割也可以加工的,就按照你的工艺要求来写就可以的,图纸上一定要把角度标注明白即可

网友:
插齿方便点,但你单独加工的话怎么保证安装时候垂直

网友:
如果行星轮是偶数齿,两个行星轮做成一样,安装要求标注在装配图上就可以保证了
楼主你这个奇数齿就要事先计算好。但是由于计算是无法整除的,所以始终会有误差。

网友:
确实有方向要求,完全没必要在这个上面做,就像楼上说的很难做的很准,可以在与之配合的轴上想办法,

网友:
这个呀,要在工艺上保证,做一根带2根键的滚(磨)齿机轴,键是相隔90度的,每次滚(磨)加工双数的齿轮,键的长度相应调整,得到的就是配对的了。
配对位置精度精度可达0.02以内。

网友:
两个行星齿轮键槽 要求90°互相垂直    旋转的状态也是这样的话,就有讲究了。

网友:
感觉齿轮键槽上面做文章不方便,还是在轴上做文章,装配的时候在轴上确定键槽位置加工

网友:
外发加工还是出标准的机加工图纸好一些

网友C:
一个胀套不可以吗?

网友:
装配的时候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胀套不可以吗?

工程师说 配对好90度 再线切割

网友:
为了保证角向位置的准确,有要考虑小齿轮的通用性和互换性。可以这样做。
两个小齿轮叠在一起滚齿和加工键槽。也可以先将齿坯做成两个齿轮厚,全部精加工好齿轮和键槽后,再用线切割割成两个齿轮。
还有就是可以考虑在小齿轮上加工两个90°分布的键槽。

网友:
这和我们这边的行星搅拌机很像哦,就是要看下面怎么安排吧。你这个,应该是开键槽位随意吧,但是90°要在太阳轮和行星轮上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