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如何终验收

楼主(2017-08-08):
      数控机床的验收是机床接受的最后一步,如果在这个时候发现机床精度不达标,或者说是达不到技术协议的要求的话,企业是可以要求机床厂家换一台精度达标的机床来更换的,所以机床厂家都很重视机床的终验收,那么公司也应该在终验收的时候,尽可能的查找机床的精度问题,防止在以后工作中出现故障,下面就是机床终验收时,检测的几个方面:
       1.机床外观的检查:机床外观的检查是指不使用检测仪器凭借直观进行的各种检查

  2.机床精度的验收:机床精度的验收内容是为了保障机床良好的运行性能而设定的。主要包括几何精度、定位精度和切削精度。检测工具的精度必须比所测得的机床几何精度高一个等级,否则,测量出来的结果不具备可信度。

  数控机床的几何精度综合反映机床各关键零部件及其组装后的几何形状误差。机床几何精度的许多项目相互影响,必须在精调后一次性完成。

  包括一下几个方面:1)X、Y、Z坐标轴的相互垂直度;
                                       2)工作台面的平行度;
                                       3)X轴移动工作台面的平行度;
                                       4)Z轴移动对工作台面的平行度;
                                       5)主轴回转轴心线对工作台面的平行度;
                                       6)主轴在Z轴方向移动的直线度;
                                       7)主轴在Y轴方向移动的直线度;
                                       8)主轴在X轴方向移动的直线度;
最后,在机床精度达到要求的前提下,双方签署终验收报告,质保期开始计算

网友A:
3.机床的终验收一般都是在甲方现场,除了以上还要对机械,电气,液压等的软硬件的验收,机床的相关附件,相关文件(合格证明,说明,操作指导等),有培训的还要考虑培训事宜。

网友B:
数控机床的验收有GB相关标准,双方应严格按GB执行,特殊要求应在订货合同中写明,以免纠纷产生。

网友C:
我司设备出厂基本也是这要求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D:
楼主是否可以编制出一套详细的数控机床验收表单,已供我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机床的终验收一般都是在甲方现场,除了以上还要对机械,电气,液压等的软硬件的验收,机床的相关附件,相 ...

是的,基本上会这样的,关键是需要看技术协议上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机床的验收有GB相关标准,双方应严格按GB执行,特殊要求应在订货合同中写明,以免纠纷产生。

没见过GB标准,公司的终验收报告都是有模板的,改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司设备出厂基本也是这要求

数控机床和其它的机械设备是一样的验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可以编制出一套详细的数控机床验收表单,已供我们学习

我们的验收报告有关键的一条,就是,按照技术协议的要求进行验收,并且通过

网友B:
你公司是专业数控机床生产厂家还是导手生意人?神奇的百度一下,相关GB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公司是专业数控机床生产厂家还是导手生意人?神奇的百度一下,相关GB都有啊。

按照这种方法终验收的话,那么你在客户的时间就会无限期延长,而且各种检测工具都要带齐,工程很庞大的

网友B:
这些都是出厂前在家里搞的,检验报告只出现符合GBXXXXX就行了,如没有合适的GB参考,双方可协商一个验收协议。如大型机床因安装等原因,必须在用户出验收,完成安装后,检验整体的精度,不可能形成”那么你在客户的时间就会无限期延长,而且各种检测工具都要带齐,工程很庞大的“这样的局面。真想知道你们是不是专业的公司,什么品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出厂前在家里搞的,检验报告只出现符合GBXXXXX就行了,如没有合适的GB参考,双方可协商一个验收协 ...

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标准,都是以高效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