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方程式驱动的曲线不见了

楼主(2017-08-08):
用sd方程式驱动的曲线画简单的正弦余弦都还好,可是画正切函数,渐开线函数,倒是画了找不到曲线,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應該是太小或是在某處看不到,點選"最適當大小"看看

网友:
不错哟,二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太小或是在某處看不到,點選"最適當大小"看看

还有一种可能是被你隐藏了,在视图菜单下面取消“隐藏所有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太小或是在某處看不到,點選"最適當大小"看看

这个背景的栅格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背景的栅格是怎么做出来的

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图

嗯  已找到谢了哈

网友:
跟着大师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已找到谢了哈

客氣啦!搞了老半天LZ失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氣啦!搞了老半天LZ失蹤了.

军务繁忙,刚才上线。按照大师所指,y=x*tan(x/30)这个函数曲线是出来了,可是Y=tan(X)就是弄不出来,不知为何。

网友A:
TAN(90°)=TAN(Pi/2) ,Pi~3.14159
1. 是無限大會計算出錯

2. SW在方程式算TAN()需用弧度不能算角度,那也是說 X只能介於0~Pi/2(約1.57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N(90°)=TAN(Pi/2) ,Pi~3.14159
1. 是無限大會計算出錯

多谢大师,已经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