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加工工装

楼主(2017-08-09):
此工件内孔和一端面是一刀下的,作为基准;现要求做一工装磨外圆和另一端面,保证同轴度等(如图)。请问各位大神有没好的建议(大批量加工)

网友A:
芯轴(以内孔为基准),磨外径,同时靠磨端面。修好砂轮。

网友B:
做芯轴内涨,内涨的芯轴也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芯轴内涨,内涨的芯轴也有卖的。

内涨,还要后拉靠端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轴(以内孔为基准),磨外径,同时靠磨端面。修好砂轮。

做了芯轴以内孔为基准的,芯轴同轴度0.01以内,但是一靠端面误差就变大了

网友:
这个零件需要做专用的定位夹紧工装的

网友C:
88.5孔公差0.1,99孔自由公差,然后再来个0.01的同轴度,是不是有必要?
按图纸标准应该是以外圆为基准来加工内孔,考虑到图纸标注的疑问和实际加工效率,可以用内孔定位来加工外圆,大致的工艺路线如下,供参考:粗车---精车内孔,控制好88.5孔的尺寸和圆度---做内胀芯轴定位内孔,加工外圆和端面(可以用88.5孔端面定位,这样两端面可以一次下,定位时,端面不必贴牢,轴向定位即可),
以上所说,楼主再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5孔公差0.1,99孔自由公差,然后再来个0.01的同轴度,是不是有必要?
按图纸标准应该是以外圆为基准来 ...

首先感谢朋友,这个零件主要就是要满足同轴度要求,我看看能否做个内涨芯轴以内孔为主要基准,端面辅助试一试

网友:
那个同轴0.01的基准是110那个外圆A ,内部99跟88相对于A0.01,跟你说的用88的当做基准磨外圆110 同轴0.01.相反,这个做一个外三抓卡盘,你把这个东西装上去,测一下。或者外圆跟断面高度车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D:
外圆0.8  跟端面0.8用精车刀或者找高速车的,应该可以的,不一定非要磨,材料硬就拿硬质合金或者金刚车。而且2面好像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圆0.8  跟端面0.8用精车刀或者找高速车的,应该可以的,不一定非要磨,材料硬就拿硬质合金或者金刚车。而 ...

机床精度能达到要求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芯轴以内孔为基准的,芯轴同轴度0.01以内,但是一靠端面误差就变大了

你做的芯轴间隙多少,误差大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芯轴间隙多少,误差大了多少

一刀下的部位还好,另一端面处变为0.015-0.02了

网友E:
汉伯格的内涨式夹具可以完美的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汉伯格的内涨式夹具可以完美的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感谢,我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查下

国产的类似夹具便宜,进口的贵

网友:
用芯棒做基准

网友:
内涨芯轴  加工时纯内圆定位不要靠端面   磨外圆后砂轮靠一下两个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