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重复打开软件如何解决

楼主(2017-08-09):
最近公司购买正版AutoCAD,使用时打开几个CAD文件就会重复打开CAD软件(如图所示),打开多了就会很卡。以前都是运行一次程序,文件打开都在不同窗口里。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设置成只打开一次程序,多文件不同窗口呢?
网上方法

方法一:在cad命令栏中输入"SDI",将其值设为0,然后重新启动软件试试;

方法二:选择CAD文件,右键→打开方式→选择默认程序→选择AUTOCAD DWG Launcher打开;

试过都没有效果

网友A:
这个你可以把CAD设置为窗口显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把CAD设置为窗口显示的啊

在哪里显示怎么设置,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购买的2010版正版,你的最近是2011年吧

公司买了2010 2012 2015多个版本,我电脑使用的事2010网络版

网友C:
同为10版的,同样的问题,同样度娘答案都试了,甚至反复重装了好几次,但就是没能解决。基本双击文件都是要重开,但有时并不会重开,极少数,也不知为何。现在基本都是在软件里,用“打开”来路径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为10版的,同样的问题,同样度娘答案都试了,甚至反复重装了好几次,但就是没能解决。基本双击文件都是要 ...

我试了好多方法,貌似现在可以了,我把之前安装残留文件删除后,用电脑管家清理电脑后查出CAD问题,处理后重启电脑后好像可以了,你可以试试。试了好多方法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2021-09-23):
电脑多余的天正软件需要删掉才可以,比如同时安装天正2014和天正2013,必须要删掉一个,要删干净

网友:
删掉多余的天正软件,完全清理干净就可以了